笔记本插上电源适配器,无法开机,且VA测不到电压

楼主(2013-02-07):
笔记本适配器量测19.36V电压输出是正常的,然后插上主板的接口,测量VA点的电压,接近于0,应该是被拉到对地短路了,高手有没有什么分析的建议?感觉PQ39和PQ38有点发烫,静态测量下VIN公共电压也是对地短路的。

网友:
感觉是主板大段路了,但是又查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公共电压VIN后端的电感都断了,但是VIN还是对地短路,真是悲剧啊~~~

网友:
主板坏了  送到当地维修店去维修。

网友:
这个应该短路了。应该好修。

网友:
可能接头坏了吧

网友:
接头量过,是好的,连接到主板上面这个19V就木有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那么就一组一组公共点查,找图纸仔细点,配合烧鸡。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