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达A310音箱通电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3-02-07):
一个奋达A310音箱一通电指示灯就闪烁,有时又不闪了,当通电一段时间后,指示灯正常,当断电时间长了,再通电指示灯就闪烁,请音箱高手指点下,是哪坏了。。。。。。。。。。。。。。。。

网友A:
为什么现在论坛人气这么弱呀,一个问题都没人回答,最终还是要自己搞定,算了,自问自答吧,是有个小电容性能不良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因为这里主要是本本和主板维修,音响u盘这类小东西基本上没人关注。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现在论坛人气这么弱呀,一个问题都没人回答,最终还是要自己搞定,算了,自问自答吧,是有个小电容性 ...

哪一颗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现在论坛人气这么弱呀,一个问题都没人回答,最终还是要自己搞定,算了,自问自答吧,是有个小电容性 ...

那一颗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