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 19寸液晶显示器特殊故障

楼主(2013-02-07):
据用户说是显示器从桌子上掉下去了   但是没碰着地面  被线拉住了

再开机就是黑屏 白屏   红绿蓝白四个色条  这样三种模式反复显示   除了开关别的按键没有反应

接不接信号都是这样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求助下论坛吧

网友:
显卡板坏,还有就是显示器信号线坏了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不好说,打开来,全重新接一下,也许就好了。。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信号线换一个,接口查一下,,,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