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短接绿黑线,触发后2分钟自动断电,二次触发时间更短,直到不能触发,求解!

楼主(2013-02-07):
ATX电源短接绿黑线,触发后2分钟自动断电,二次触发时间更短,直到不能触发,求解!

网友:
各元器件无明显损坏

网友:
确定电源没有问题吗,如果电源好的就是主板有短路了。

网友:
垃圾电源。电容不行了。

网友:
换电源 ,方便快捷

网友:
触发后各电压正常吗

网友A:
肯定供电管之类给烧坏了,你用短接的方法是强制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供电管之类给烧坏了,你用短接的方法是强制开机。

上主板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主板也一样

主板本身就出了毛病,所以一触发就关机(跳保护),当跳保护了,所以别的东西,如MOS管之类没有被再次损坏。
但你不让它跳保护,强制胜的要它开机,再次击穿别的东西。

网友:
第一次触发后抓紧时间测量各路电压,电压低的那一路的电容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