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有些键不能用!

楼主(2013-02-07):
笔记本键盘“删除键以下一直到方向键下键”一竖排键不能用,是键盘问题还是,I0问题啊。外接能用 !!

网友:
都有可能  一般情况  键盘 坏的多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键盘进水造成的。

网友:
键盘可能性很大

网友:
IO可能性大,键盘损坏很难出现一排不能用的现象  一般都是不规则的几个或者1个 打下键盘电路阻值

网友:
查显一下数字灯是不是已经亮了呀,NUM LOCK,那个灯

网友:
键盘坏的多些

网友:
先搞个好键盘试哈,不行,再换EC

网友:
键盘进水会这样。二是你的主板进水键盘控制器到键盘接口腐蚀开路也会这样

网友:
基本都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键盘问题。

网友:
可把键盘排线剪掉一结试试看

网友:
键盘排线有问题 我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碰到好几例键盘键位不管用的,我都是先清理排线接口,检查键盘有否腐蚀断线,有的碳膜好发生问题。键盘问题最大

网友:
虽然EC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情况,我们修过100台,有95台是键盘问题。所以,您先换个键盘试试。先容易,后复杂嘛。即使是99%的可能是主板EC芯片问题,1%的概率是键盘问题引起,我们还是要先换个键盘试试,而不是先换个EC。

网友:
换键盘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