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不过内存,复位灯狂闪

楼主(2013-02-07):
有片DDR2内存,第一次启动会过内存,一段时间复位重启就不过内存,显示D0 FF 复位灯狂闪,过一段时间再开机又可以用,过几分钟又不行,不是主板问题,主板正常,也换过主板试过,SPD重新刷过,也换过,都一样,是哪出问题,有人知道吗?

网友:
cpu换了吗,换下试试

网友:
难道是CPU坏了

网友:
遇到内存引起复位灯闪的

网友:
排除主板问题了,就试着排除其他元件的问题,CPU,内存什么的。。

网友:
都没说什么主板,AMD的尝试换个CPU的,做的时间长了,AMD坏的CPU都遇到几十个了

网友:
你是拆主板下来试的还是用主机试的啊,我碰过这种情况,1.主机试,问题同上,机箱复位键问题(可以拔掉机箱复位线,手动触发)2.主板问题:1尝试放电 2(CMOS电路故障)2.内存供电(内存主供电,一般为供电场管或稳压元件,这种情况比较多)
还有你试过拔掉测试卡来开机说过没有;1。pci插槽短路导致(碰到的2种情况,1内存故障同上 2.网卡无法安装成功显示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