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开机30分钟掉电关机!

楼主(2013-02-07):
CPU温度没有问题。用鲁大师检测一直没超过50度。
外设,光驱,内存,硬盘都换过。
每次用30分钟左右就掉电关机。
再开机还能用30分钟左右。
请高手指点是哪的问题

网友:
你这种机器直接换主板,你就是修好了也不一定稳定。。。

网友:
没修过,很多说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片容易坏,楼主换个试一下。

网友:
温控电路检查一下,不要相信软件,自己摸散热铁感觉温度,拆开风扇看是否有灰堵死

网友:
E40发热量特别高,干显卡吧!

网友A:
E40的散热器坏得太多了,先找个散热器换了试试,鲁大师测试的时候要运行温度压力测试

网友:
我修过一 次是散热器坏的,不传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的散热器坏得太多了,先找个散热器换了试试,鲁大师测试的时候要运行温度压力测试

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