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 修的最后一台棘手问题 F83SV 进水机器

楼主(2013-02-07):
机器拆开 系统供电进水 IC RT8206 查 6PIN VIN 无19V 断线了 飞线待机3V出来了 (这机器未开机没有5V的 ) 还是不开机 查EC 11脚无VCC 来自3VS 电压 3VS转换管子已经烧掉 没找到 时间比较急 就从3VA 直接飞到3VS 开机触发了 目前测试一切正常
不开机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亲,您好。本淘宝店经营主板笔记本维修零件,南北桥芯片,网卡声卡芯片,传感器芯片,电源管理芯片,MOS三极管,钽电容等主板笔记本配件等。您在本店找不到请联系旺旺.复制网址登陆查看
shop66795793.taobao.com/?spm=2013.1.10126.21.vu06Vr诚信经营,价格合理,欢迎质询。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不错,简单明了,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有木有电路图呀..我们初学者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真牛逼 我看那EC管不了多久就会挂吧 静态直接飞动态反正我是不会去搞的 那个转换管那么难找???

网友:
你这样转的话我像后续问题会很多 伤不起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有道理 年后再整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