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之星20寸显示器MCU程序

楼主(2013-02-07):
一20寸显示器开机白屏,不是排线问题,更换通用驱动板后开机灯正常,屏幕黑屏,怀疑是程序问题。

哪位老大传一个程序过来,微软之星20寸,型号是2001RS,原驱动板用的是RTD2120L和RTD2545LH。

网友:
这个显示器可不好找啊。。

网友A:
接上原来的驱动板,屏电路保险没有5V供电。换了一个通用的驱动板还是没有5V供电,真的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接上原来的驱动板,屏电路保险没有5V供电。换了一个通用的驱动板还是没有5V供电,真的是程序的问题?

屏电路用的是AAT1168,打阻值没有短路啊,那怎么就没有5V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电路用的是AAT1168,打阻值没有短路啊,那怎么就没有5V供电呢

现在已经确认是MCU程序的问题,谁有啊,上传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