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外切啊????

楼主(2013-02-07):
我有一个10寸的上网本分辨率是1024x600的能外切屏吗???
切屏

网友:
上網本他本身都會有一個外接的插頭壓 D-SUB
接上去再用按鍵 Fn+FX 你看一下你的上網本鍵盤按鍵上面由螢幕的圖案
或者也可以使用系統管理員 顯示介面去調整壓!!

网友:
可以外接的,因为跟分辨率没关系

网友:
如果有VGA口的话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