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2-07):
开机LOGO和不接信号所显示的《无信号输入》颜色正常 接信号颜色是蓝色的 排除数据线的问题 屏也用套件点过的 确定是驱动板 怎么入手? 和驱动程序有关系吗?
显示器颜色

网友:
你查一 二 三 红绿蓝三极色啊还有13 14行场是
你这个少哪天根信号导致的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板,省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驱动程序的故障,你可以刷刷程序

网友:
刷程序试试,应该能好

网友:
刷程序啊,不要犹豫了,直接刷

网友:
你看看 是什么显示器 如果是三色的 可以调整三原色 调整回来

网友:
你接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2013-03-10):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