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P-R470 CPU PG信号不正常引起不跑U 。

楼主(2013-02-08):
      机器型号  三星 NP-R470
      版号;BA41-01129A  志和
      机器故障;能加电 但 无显

            拆开机器发现 CPU 背面的NEC 大电容被弄过, 于是重新换上300 电容。  还有一处是 显卡 被烘过,周围都是阻焊膏,打显卡的 对地阻值都正常,并进行了清洗。
            上CPU  接上直流电压, 待机电流0.01  加电能上到 0.42.     看此电流 是属于 CPU 不工作的现象。

             接着打各个电压, CPU 0.98V ,  1.05v 1.5v  1.8v ( 内存核心供电0.9v) 都正常。   根据上电时序,  供电 -- PG -- 时钟--  复位  的思路。   接下来 用示波器 打时钟芯片 产生的各个时钟信号, 发现并未产生。  接着  打开图纸 测 时钟芯片的 工作条件              时钟芯片(SLG8SP513)  测得 供电 3.3 V 正常 见图 ;
                                                      示波器 测 晶体  也正常
                              接着测 时钟的 开启信号 ;CLK3_PWRGD  并未产生3.3V 的电压,经查 找线路, 是南桥发出来的。                                                                            同时也测得  CPU1_PWRGDCPU   1.05V  也没产生; 见下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
        VRM3_CPU_PWRGD (cpu 供电芯片 TPS51620RHAR 产生出来的 测得有3.3v    )
        KBC3_PWRGD   有 3.3v,   当 这2 个信号正常产生 经 南桥相汇  才会 发出  cpu 的 PG 信号 CPU1_PWRGDCPU
                         根据 南桥 没有发出   CPU1_PWRGDCPU     cpu PG  信号
                                                             CLK3_PWRGD          时钟开启              于是  上BGA , 更换 IBM 南桥 之后, 还是如此, 电流也没什么变化。   依据上电时序;南桥没有正常产生这2 个信号, 后续是不工作的。
                           接下来, 请各位 同行, 高手,朋友指点迷津。, 不甚感谢!! QQ ;387974184 (长期在线)

      传上 图纸 供大家参阅; QINGDAO-ER LR BA41-01129A BA41-01130A 01131A MP1.0 20090527 SAMSUNG NP R427

网友:
奇怪,怎么这几天一直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是不是更换的南桥也是坏的

网友(点评):
更换的是 新IBM 南桥, 确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0.4估计 很多s0电压都没有产生吧

网友(点评):
实际 测了 S0 转换的小电压 是 有的 ,OK 的, 谢谢 你的 点评 参与 、、

网友:
  大家怎么都 只下载 图纸了,  而不对此贴进行 发表观点 和 提出见解呢?

网友:
南桥工作正常了吗?图片看不见 看来大家都有这个现象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修出来,期待高手出现详解

网友:
这几天看不到图片,所以对你的描述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点评):
如果有需要, 可以加我QQ , PDF 传给你。 OK ?

网友A:
没图片,没法学习及帮助楼主

网友(点评):
整个迅维网 所有的 图片都不可以显示的, 这事不赖我, 是迅维的后台 或者是 技术支持出了问题。 都已经好几天了,也没见迅维的 技术人员 进行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片,没法学习及帮助楼主

管理员放假过年了,希望能快点好起来,不过看文章实在太累了

网友: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谢谢你的 发表, 此机今天修好了。 问题是出在 南桥背面的右侧 竖着 一排的 第一个电容 去掉 即可。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今天我碰到完全一样的问题,直接换电容就好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信号。不知道有没有点图

都是同行, 分享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我是这台 现在返修了, 故障是, 单独使用适配器 电池都没问题, 同时使用中只要切断适配器, 就会出现死机现象。。。 还在进修中,,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今天我碰到完全一样的问题,直接换电容就好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信号。不知道有 ...

在CPU供电电路中加两个330电容

网友:
还在学习中,不太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