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751P 待机电流0.20

楼主(2013-02-08):
EC也换了还是0.20的待机电流   。。  3V  5V都有              这个应该查哪里

网友:
楼主这个待机高了,应该有短路的地方。断开隔离点查。

网友:
主板有短路啊,很明显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那就是有部份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待机高嘛  不就是有短路的嘛   你就不会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呀  用手摸摸那个芯片烫不烫的     然后一步步的查 看看网卡芯片是否短路

网友:
进过水么?有电压先出来了吧?

网友:
检查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