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V3000键盘9OL.这一排键失灵

楼主(2013-02-08):
如题更换了键盘,更换了KB3910SF C1这个IO,键盘下排容也6个也换掉,系统进PE,问题还是依旧,查键盘接口到IO的走线,都通上面这个IO,无断线。。。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啊,无头绪了!

网友:
不会吧,再不行的话就是南桥了
外接键盘正常不

网友:
刷BIOS,换南桥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帖,成功修复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检查,键盘插座与EC芯片是每条线都联通正常的,换了EC,换了排容后,还是没有修复好,最后下载点位图,对照点位图纸线查找键盘插座的对地阻值,发现其中有一条线路是无穷大,再看点位图查找这根线路,发现到这次到EC是短路的,直接飞线,开机,正常了。。开心。。。但是从键盘插座飞线到EC后电脑的开机电源灯不亮了,继续改线,从键盘插座到EC的测试点刮开,加锡,把线飞到这里,开机。。。开机灯亮了,测试正常上热熔胶,恢复电脑,继续开机。。。键盘9OL全部正常了!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