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30的怪毛病

楼主(2013-02-08):
接手一台联想 Y430机子,客户说不显示。跟客户说了检测完再打电话给他,打发走了。过后接可调,触发,恩,显示了。和客户说的不一样,以为是内存哪里松动了。用了几个小时,怎么用都没问题。关机放一边,5分钟后再开,不显示了。纳闷。刚刚还正常啊。这机子是独显 G98-630显卡。这机子和450的一样经常坏显卡的多,电流也是跳变正常。1.05停下。拆机,烤显卡!接屏正常了。用了半小时,无事关掉再开,又不显。。火大了。拆出来重制。还是那个鸟样,想到显卡是否因温度才不正常的。和客户报了换显卡,新显卡的到来。做上去。悲剧啊。还是那个鸟样,只要烤电影15分钟以上,关了就不行了。放个半小时又可以显。温度也没异常啊。   找了个BIOS刷上去。加焊了南桥。北桥。IO。换了CPU供电芯片,还是都无果,因为本人不会用示波器,也无法去检测一些信号。南北桥,想换可惜没现成的桥可以更换。想不通这鸟问题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温控也检查了没事,声卡,网卡都拆了也是一样。 IO也没得换。 哎。整了3天快郁闷死了。有朋友说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但两个显卡出现同样的故障记录应该很小的啊。放个半小时就可以用,用了15分钟烤电影再重启或关机再开就不行,那位大哥有没遇到这故障的。麻烦帮帮下吧!注明:不显示时,各电压都无不正常。显卡的外围,晶振,固态电容,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对于这种问题,你用个几小时都没问题,条件都满足了。实在不知道查那。而这故障往往可能就出在某个细微的信号上,不过我也是新手,对信号级还是菜鸟,只能请教。

网友:
问下后面是不是有个小的显卡供电模块?

网友:
没有,后面没有供电模块。

网友:
不亮机的时候电流是多少?和亮机时候比较,大概可以看出问题在那个部分,另外就是在不亮机的时候量显卡背面和傍边的电容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6分屏的机器 显卡显存都换了 还是6分屏 外界显示都正常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
如果楼主对信号不熟悉那就比较难办了

网友:
是啊,最后还是没整出来,换板了

网友:
这种不好修的

网友:
这个你要看看在不亮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电压不对,或者你看看是不是那个供电芯片承受不了负载电压。一般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