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gt显卡老花屏加焊多次还是老样子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02-08):
PNY 7600gt显卡,使用过程中出现花屏 故障现象表现为出现多条竖线,在屏幕上.
加焊GPU使用热风枪,花屏消失,使用3Dmark测试如图
温度也达到70多度了,也是完成测试的,但是就是使用过程中花屏,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难道是我使用热风枪加焊不完全?还是一定要使用焊台?希望遇见过此问题的朋友帮忙,谢谢,我已经使用热风枪加焊4、5次了,效果还是一样,更换过电容等等,一直 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点评):
花屏是啥原因都没确认。如果不是核心脱焊,就是加焊一百次也不能解决。

网友:
有时加焊不行,要重植,,,

网友:
最好把显存加焊一下 再不行只能换显卡芯片了

网友:
风枪当然不行,我用bga加焊9600gso,上温240,下温290,加了好焊膏,延迟一分钟才勉强化锡

网友:
没有加焊好。。。

网友:
有些无铅显卡要求的温度很高的,即使有焊台温度也要加高很多最后芯片才勉强能动,风枪根本就不行,另外建议重新植球再试。

网友:
修不好就换吧

网友:
加焊问题!

网友:
上检测结果看看呢,7600很多都是显存坏

网友:
我一般判断显卡故障的话都是用风枪吹一下就好了,然后我都是上BGA。不然不会好的,一会就歇菜用风枪吹的后果。

网友:
楼上的师哥都已经说了

网友:
*脏话*:风枪都搞得好,迅维。ZHUOMAO,这些卖BGA的还活个屁啊。主板在家都能做出来了,,兄弟真是一把烙铁闯江湖啊。佩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很多人就想空手套白狼,很多主板就是这样修成铁板的。

网友:
建议检查显存,若显存全部排除后最好重植GPU芯片

网友:
彻底点;换显卡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