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开关电源串灯泡的必要性,另求DELL2405电源板线路图。

楼主(2013-02-09):
先给大家拜年了!

目前需要维修的LCD多为电源板问题,绝大多数是400V滤波电容失效导致开关管击穿保险烧毁。
此时更换电容、开关管、保险就可以修复。但有时会因为电源其他部分还有问题而导致再次击穿开关管和保险,保险倒是不贵,但开关管可不便宜啊。正常情况换开关管之前是应该检查电源其他部分是否完好,但万里有一。如果在220V输入中串联一个灯泡,可以防止炸板,但串灯泡能不能保护开关管,防止其再次挂掉?

总结一句话,串灯泡能不能保护开关管?

另外求DELL2405电源板电路图,如果没有电路图,怎样使用万能电源板替换其电源板?

DELL2405维修过程:
2405FPW显示器开机后 电源板上烧4A保险 450V120uf大滤波失效 开关管K3502烧坏 还有K3502S极0.22欧姆电阻爆裂之上原件全部更换后,还是烧保险 K3502 0.22电阻后检查Q654芝麻管ce极阻值不正常,想更换却看不清Q654型号?或是管子代换型号?

网友:
有人说串联灯泡不能保护开关管,但从我的维修经验来看,串联开关管后还没有出现过再次击穿开关管的情况。另外0.22电阻爆裂的话4A保险应该是炸而不是烧吧。开关管肯定会击穿,再打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阻值。照这个情况看电源管理芯片也应该保不住的。最好发张电源板的照片看一下。

网友(2019-09-17):
电源怎么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