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HPV3000机器键盘失灵维修经验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3-02-09):
接到客户送来机器,询问问题,客户说键盘9OL.一排失灵,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键盘坏了,报价120,客户留下电话,直接换键盘,发现同样故障,拆机,后发现EC处有几个脚就是连接键盘插座的线路发霉,直接取洗板水洗洗干净后查键盘插座到EC的线路全通,这下心想OK了,上键盘开机,问题依旧。。。继续换排容旧板上换到这块板,再开机还是不行。。这下陷入绝境了。。。放下机器先不管了。。。第二天清理头绪,查看键盘插座对地阻值,既然发现第3条接口对地无穷大,奇怪第一天键盘插座与EC芯片是每条线都联通正常的,换了EC,换了排容后,还是没有修复好,最后下载点位图,对照点位图纸线查找键盘插座的对地阻值,发现其中有一条线路是无穷大,再看点位图查找这根线路,发现到这次到EC是短路的,直接飞线,开机,正常了。。开心。。。但是从键盘插座飞线到EC后电脑的开机电源灯不亮了,继续改线,从键盘插座到EC的测试点刮开,加锡,把线飞到这里,开机。。。开机灯亮了,测试正常上热熔胶,恢复电脑,继续开机。。。键盘9OL全部正常了!完工!
总结,第一次量键盘插座与EC各接线都是连通的,估计线路串联了,所以导致以为是好的,焊下EC后再次清洗EC处后线路不串联了,第二次量才能发现问题,不够细心啊,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网友:
不错,恭喜终于搞定了,可以过个开心年了。

网友:
汗 过年了没事还是忍不住来看看帖   学习了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看来维修不比刺绣简单啊 一定要细心 谦虚

网友:
没弄清状况就动手,走弯路,又有了新经验啦。

网友:
楼主真行。。我只想到要换键盘。。。主要其他情况还没遇到

网友:
是锡少没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哥遇到这种情况 二话不说 立马换键盘再说

网友:
大过年的还有心情抠电路  佩服,不如先卖个USB的先用着  年后在 修 ,赚2份钱~~

网友:
在中问题  论坛里的高手 已经说过了 但是有个问题当阻值都正常的情况下 就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