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购买的老电脑能不能用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2-09):
2004年购买的老电脑,七喜快了2000D,原来是用显像管显示器,现在想用液晶显示器,不知能不能直接用?

网友:
还不如花点钱买个二手的。。。不值当得、能用也用不了两天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与电脑新旧没有关系,,

网友:
20年前的电脑也能用液晶显示器 接口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刷新率调的太高了。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分辨率高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吧!实验见真理!

网友A:
只要你的显卡提供显示器能正常显示的分辨率、刷新率,就没问题。

网友(2013-03-15):
液晶刷新率应该是60,CRT一般都是72  75  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显卡提供显示器能正常显示的分辨率、刷新率,就没问题。

刷新率与液晶的肯定不一样,见10楼
分辨率显像管显示器是1024X768,如果再高,显示屏显示的图像就变小了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显卡提供显示器能正常显示的分辨率、刷新率,就没问题。

显像管显示器的刷新率正如10楼所说,最高是80赫兹

分辨率正常使用时1024X768,最高1280X1024,最高分辨率时显示屏显示的图像不满屏,约有1024X768全屏模式的75%。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刷新率与液晶不一样影响换用液晶显示器吗?

只要在换液晶之前在【桌面】-【属性】-【设置】-【高级】-【监视器】里边把刷新率降到60HZ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必要换显示器吗。直接换台新电脑的了

网友:
20年前的电脑也能用液晶显示器 接口定义是一样的。
~~~~~~~~~~~~~~~~~~~~~~~~~~~~~~~

网友:
好用!我就是2004年买的,自己换成液晶显示器用的!什么事都不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