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去保护的方法

楼主(2013-02-09):
通常会碰到一些显示器只有一根灯管坏和保护电路异常引
起的黑屏故障,为做到快修我们通常会去把芯片的保护电路去
掉。以下是在维修中碰到和网上查到的一些芯片的去保护方法,
希望能对大家有些帮助。
OZ9938
去掉保护电路方法:
1.

脚直接对地短路,
2.把
脚直接对地短路
3.

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MP1038EY
用导线
脚连接

TL5001
脚对地短路.
TL1451
对地短路
TL5451
对地短路
BA9741
对地短路
BA9743
对地短路
MB3775
对地短路
AT1741
对地短路
AT1380
对地短路
KA7500

对地短路
TL494

对地短路,如不行短路

FA3629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对地短路
OZ965
对地短路
OZ9RR
对地短路
BIT3101

吸空引脚
BIT3102
吸空引脚
BIT3105
吸空引脚
BIT3106

吸空引脚
BIT3107
吸空引脚
BIT3193
吸空引脚
吸空
AAT1100
对地短路
AAT1107
对地短路
采用“PWM
控制
IC+全桥结构驱动电路”的高压板中,驱动电路
采用全桥结构形式,
PWM
控制
IC
主要采用
OZ960、
OZ970、
OZ9910、
BlT3l05、
BlT3106、
MPS1010B、
MP1026、
MP1029、
MP1038、
BD9883、
BD9884
等,下面结合实际高压板电路进行分析。
1.

OZ960

OZ960

(02Micro)生产的液晶显示器背光灯高压逆变控制电路,可将输
入的不稳定直流电压变换成近似正弦波的高电压,
来驱动背光灯
管。OZ960
具有如下特点:高效率,零电压切换;支持较宽的输
入电压范围;恒定的工作频率;具有较宽的调光范围;具有软启
动功能;内置开灯启动保护和过电压保护等。
BD9884
集成电去.掉保护功
短接
17-18
脚对地电容
OZ960
引脚功能见表:

网友:
这么实用的东西怎么没人顶呢?我先顶一个,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们修都是换灯管!不过学习也可以

网友(2013-05-30):
我也顶一个 !虽然不怎么会用

网友:
额 楼主是复制 粘贴的吧  这一个字一行看着很是费尽

网友:
去掉保护很大的风险。

网友(2013-10-20):
学习了谢谢了啊好好得学学

网友:
看的有点累、、、、、

网友(2014-03-02):
请问楼主 这样是不是有后顾之忧啊

网友:
经常去保护!!好像没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总结的好细致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