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换液晶屏点不亮了

楼主(2013-02-09):
华硕x101ch上网本,原来是超薄40p的,买了一个普厚40p的,装上点不亮,找到了两个屏的接口定义,发现有几处不一样,请大伙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改改,能不能用上,不考虑能不能装进壳子里。
原来的接口定义
GND
Ground
VDD
+3.3V Power Supply
VDD
+3.3V Power Supply
VEDID
+3.3V EDID Power
NC
NC
SCL
EDID Clock Input
SDA
EDID Data Input
RxIN0-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RxIN0+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GND
Ground
RxIN1-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RxIN1+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GND
Ground
RxIN2-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RxIN2+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GND
Ground
RxCLKIN-
LVDS differential clock input
RxCLKIN+
LVDS differential clock input
GND
Ground
NC
No Connection
NC
No Connection
GND
Ground
NC
No Connection
NC
No Connection
GND
Ground
NC
No Connection
NC
No Connection
GND
Ground
NC
No Connection
NC
No Connection
VLED_GND
LED Ground
VLED_GND
LED Ground
VLED_GND
LED Ground
NC
No Connection
PWM
System PWM Signal Input
VLED_EN
LED enable pin(+3.3V input)/VLED on/off
NC
No Connection
VLED
LED Power Supply5V
VLED
LED Power Supply5V
VLED
LED Power Supply5V
这是新买的屏幕的接口定义(字数限制就弄了不一样的)

                       CT1/NC
Connector Test/No Connection(Reserved)
                           Test
                Panel Self Test
                         CLKEDID
EDID Clock Input
                         DATAEDID
EDID Data Input
                         CT2/NC
Connector Test/No Connection(Reserved)
                     S_PWMIN
System PWM signal input(+3.3V swing)
                       BL_ON
LED Enable(3.3V Input) [Note 1]

网友:
看不见图片

网友:
新屏口,上传个完整的,,,或说一下两屏的型号,,,

网友A:
说一下两屏的型号

网友:
原来的是HSD101PFW4  新屏买的是LP101WH1-TLA3  新屏是1366*768的,代别的厚的1024*600的都行,代我这薄的不行,新屏口的定义就我写的那几个不一样,别的写的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两屏的型号

原来的是HSD101PFW4  新屏买的是LP101WH1-TLA3  新屏是1366*768的,代别的厚的1024*600的都行,代我这薄的不行,新屏口的定义就我写的那几个不一样,别的写的一模一样

网友:
看了两个接口定义,相差不大,
区别是两个屏大小尺寸不同,这个能安装上吗?
另外,不亮可能是屏的码片不同,就是说,这上网本不支持这个屏,,,如果码片换了后,如果能亮,那图像尺寸也不会对,也就是在1366X768的屏上显示的是1024X600的图像,所以图像是不完整的或是超出屏的画面。

网友:
最好是买个同一型号的

网友:
不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