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电源维修经验

楼主(2013-02-10):
小电源,即是手机充电器、路由器电源、交换机电源、移动硬盘电源、笔记本电源等等所有3~18VDC的电源总称,大家有这方面的维修心得吗?求分享。

网友:
和atx里面的辅助电源电路差不多,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小电源跟电脑电源中的副电源差不多,会修副电源,就会修小电源。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我把我遇到的几个实例发上来,用事实说话。

网友:
很好修的,好多都是些8脚集成块。

网友:
小电源也就那么几个元件,只要手头有可替换的元件,修起来不难

网友:
基本都是自激的,很多资料可以找得到,

网友:
刚修了一个路由器的电源,原来12伏的,上次想升压,换了个稳压管,结果ACT30B芯片给炸了,不好配,一放就是俩月,后来偶然买到元件,现在换上,发现正反馈二极管击穿,6.2伏稳压管击穿,正反馈330欧电阻烧开路,还有一200欧贴片电阻开路,换上就有输出了,但电压高到18伏,明天再换个低的稳压管把电压降下来吧,好折腾。

网友A:
对电路一点不懂,虽然一直做电脑维护,没有真真的修过电路,正要学习,朋友们我应该先买个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电路一点不懂,虽然一直做电脑维护,没有真真的修过电路,正要学习,朋友们我应该先买个什么工具。

如果资金不是问题',最好弄个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多少钱。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