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SD电源辅助芯片EM311电源

楼主(2013-02-10):
一长城ATX-350SD电源,通电,各组电压全无,+5VBS也没有,测高压滤波电容放电缓慢,确定变压器不起振,测两个开关管正常,再查辅助电源是由芯片EM311构成,经查其1、2脚击穿,由于没有此件代换,突然想到此元件的引脚结构和DH321完全相同,换后,+5VBS电压有波动起伏不定(打嗝),再查,光耦817线性不良,换了,想到的3、4脚并联的电容不对也要换,就换成104。试机一切正常。

下面是本人亲自绘制的图纸

共同学习!谢谢大家访问!

网友:
看似修好了,但故障原因并不十分明确,再说只查元件好坏,很花时间的。
此电源用一段时间,也可能又出问题,也是常有的事情。

网友:
迅维网是怎么了?我上传的附件怎么不显示了?再发一遍。

网友A:
我上迅维网就是用的此电源,修好后用了三个多月,只不过到现在才发帖,我在爱问共享资料早就发过此资料,用dh321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迅维网就是用的此电源,修好后用了三个多月,只不过到现在才发帖,我在爱问共享资料早就发过此资料, ...

我说的故障原因是指5VBS电压有波动起伏不定,偏差1V吗?
多半是其滤波电容不好所致。

网友B:
怎么没看见自绘的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看见自绘的图纸啊?

在三楼

网友:
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