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保护隔离电路故障一例

楼主(2013-02-10):
       昨天,是腊月29,一用户送来一台笔记本,说笔记本在工作过程中突然断电,开不了机了。插上可调电源,没有任何显示。断电,经和用户商议将机拆开,将主板取出,观察主板没有任何不良痕迹,测主板各主要测试点对地阻值均在正常范围内;于是,将可调电源接上,插上笔记本开机测试无待机电压,分析问题可能出在保护电路中,又测主供电电压VINT20电压是0,测电源入口DOCK-PWR电压是20V,由此可见,问题应该锁定在DOCK-PWR到VINT20之间;
       断电,没有观察出保护隔离电路有明显烧坏的痕迹;于是,重新加电测试:测Q34源极电压20V,漏极电压是0,故障范围又缩小在以Q34为中心的故障区域。断电,用放大镜仔细观察Q34上部有很小的鼓泡,在料板上焊下与Q34相同型号的MOS管换上,通电再试,仍无反应,测Q34漏极电压还是0V,分析现在问题应该出在Q34的控制极上;测Q34源极电压20V,控制极电压也是20V
        Q34控制极电压20V,就造成Q34不能导通,断电,查回路相关元器件发现R145很大,焊下来测试居然是无穷大。由于R145阻值异常大,Q34控制极达不到分压,而不能导通。换上R145  100K电阻,加电,测试VINT20  是20V,触发,测所有电压都正常,断电,将屏安上,开机显示正常,本机修复。

网友:
初次发帖,希论坛朋友多多关照,谢谢。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
朋友新年都这么忙,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
搞维修同行体会,一年忙到三十晚,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谢谢论坛朋友支持,祝大家新年愉快,万事如意。

网友:
费用多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