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3-02-11):
一客户哪一台机器说是叫装个系统,一听装系统感觉就跟捡到钱似的,开机按F2进BIOS进去一看找不到硬盘,连续重复几遍都没找到,然后再用U盘进PE里面看看,结果在分区软件下面能看到,初步判断是硬盘的引导问题,最后用修复软件进行重置引导文件,电脑重启进BIOS一看硬盘终于出来了,然后开始装系统....装好重启过后发现光标一直在左上角闪,好像是寻不到硬盘,看BIOS设置也没问题啊,估计硬件有问题了,和客户商量一般...拆机!打开机器一看里面干干净净,没有进水,没有修过的痕迹,换上自己硬盘裸板开机测试OK结果用自己的硬盘装机测试故障依旧!初步估计和主板外设有关系了,先把触摸板不装测试故障依旧,然后键盘排线不插OK,故障锁定在键盘上,用酒精把排线接口擦一下仍没好,只能换键盘了,键盘淘宝价55,报170元,经验所得,键盘和触摸板坏可以导致电脑不认硬盘!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
虽然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是还得多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什么跟什么啊。无法理解。

网友:
有点匪夷所思,谁能进行一下理论上的分析呀?

网友:
键盘影响不认硬盘.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
这个也是经常性的碰到  外接的东西  跟5V后继电压 有关的  只要出现问题 都有可能 导致不认硬盘

网友:
键盘和触摸板坏可以导致电脑不认硬盘! 谁可以说下原理?????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
应该是键盘连键,导致机器卡在DOS那进不去

网友:
唉,真不错,值得学习了,我修过一个X200的机器就是跟你差不多的故障,最后处理结果修改BIOS信息就好了。

网友:
好,经验 就是好方法

网友:
以前好像听说过, 快忘了,谢谢提醒

网友:
键盘短路可以造成这类故障,就像某个键子被按下,造成硬盘不能引导!

网友:
准确来说应该是键盘连键了 导致光标处闪烁

网友:
这真是难得的故障经验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应该是5V后继有短路,造成检测不过硬盘

网友:
学习了  头一次听说……

网友:
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
呵呵楼主真细心啊        维修就点细心啊

网友:
是键盘引起的啊

网友:
最后触摸板也是坏的吗?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某一些按键坏了,导致无法选择硬盘造成的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可能键盘连键卡住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头一次听说,大开眼界。

网友:
6楼的解释。我也不知道正确不,如果是影响5V电压的话,那为什么能开机呢?

如果要测试是不是键盘按键引起。一般按回车键就可以了。pasue暂停后按回车键继续引导。

网友:
是不是键盘里进水了?

网友:
键盘引起不认硬盘?

网友:
一些东西本来就解释不了,解决问题就是好事

网友:
从来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很好的经验。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呵呵,遇到这种问题确实得一一排除,ZL的经验还是挺丰富的。

网友:
难得的经验,值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