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W9005S无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3-02-11):
今天是正月初二,就有一客户拿来一个KTC W9005S显示器,说不显。测试后确认不显,无电源灯。报价拆机,电源板上12V、5V滤波全鼓,换下后上电,有KTC开机屏显,稍后显示节能。。。
连上主机数据线后,绿灯,无任何显示。
在坛子里搜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应的程序,有大大说把24C16清空,但会有黑边。这正月初二干这事不行。想想之后,在网上转了一圈,没找到可用的程序(因为根本没有人发布该机的程序)。
仔细想过之后,找到了完美解决的方案:
开机,连上主机数据线。然后进菜单界面,选择颜色菜单。
这里有6个选择,分别是9300-7800-6300-user-W-SB(自动颜色调整)-EXIT。
各位同仁,这就是关键所在了。本机故障前,用的是9300的模式。现在,9300模式下,RGB三通道输出数据全0了!也就是三色输出被关闭了!于是,改为USER模式,把三通道改为50,确定。
完美啊!客户非常满意,付款,带上一张名片:以后电脑有问题就找你修了,谢谢!
哥也谢谢!呵呵!!!
新年第一单啊!

网友:
撸主大过年也不歇歇还接活,太辛苦了。祝生意兴隆

网友A:
“........有KTC开机屏显,稍后显示节能........连上主机数据线后,绿灯,无任何显示.........”
你是如何“....进菜单界面,选择颜色菜单......”的?????

网友:
生意兴隆!!恭喜发财~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能显示液晶本身的控制画面,但不能显示电脑主机产生的画面。看来楼主这显示器只是电容鼓包的原因,后来的无显是显示器软件设置的问题,楼主只是改成正常设置就正常显示了呗~~

网友C:
其实恢复出厂设置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能显示液晶本身的控制画面,但不能显示电脑主机产生的画面。看来楼主这显示器只是电容鼓包的 ...

已“连上主机数据线后,绿灯,无任何显示”了,难道是摸黑进行“正常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连上主机数据线后,绿灯,无任何显示”了,难道是摸黑进行“正常设置”的?

这理解能力~~楼主的意思是能显示显示器按键的调节菜单,但连上电脑主机就不能显示电脑的图像。

网友:
不会吧,这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KTC开机屏显,稍后显示节能........连上主机数据线后,绿灯,无任何显示.........”
你是如何 ...

这种情况下,主机正常,连上数据线后显示器显示绿灯,你就可以按出菜单的!这个与三色输出无关!RGB三通道和亮度调节大我都是管不住菜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恢复出厂设置也可以。

恢复出厂设置,9300模式下三通道也全是0。

网友:
真不错换成我刷不了的话要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正月初二都有修的,那活还真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