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宏基 4738ZG 进水

楼主(2013-02-11):
故障:待机电流0.004 -0.000. 目测待机芯片处进水严重,芯片RT8206
清理进水,放到BGA上拷了一会.拿 下主板 待机电源还是大.直接找了一个RT8206打算换掉,我找的是ISL6237 拆掉8206发现芯片下边有一条短线, 打算图纸一看 是:

主供电短了线了,高兴呀,快能收钱了.
接上线又把原来的芯片焊了上去.量了一下电感都没有短路.加电.郁闷 还是原来的样子.测6脚VIN也有19V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这样呢
大概看了一下这个芯片 觉得应该和TPS51120差不多,有了主供电就应该产生7脚和4脚的电压 量7脚和4脚扔然没有电压.可能芯片坏掉了吧,把我找到的ISL6237换上去问题还是一样. 怎么搞的!!想半天又想不通.
又把图纸翻出来仔细看,当然看到4脚LDO时,是VIN 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过来的 .PR135 PR134  找了半天总算找到PR134 测1M 换了一个200K的换上,加电仍然一样.

修一个多小时了,累 先仍一边.第二天又拿起来量了一下 情况还是一样.想想进水我还是找断线吧,找呀找呀找呀.总算找到了.原来问题在这.没想到6脚的19V断了,PR135的19V也断线了.把PR135和6脚连到一起 加电亮机.
真不容易!那里写的有问题请大家指正.在学习中,修的好!!!!!!

网友:
发完了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我说呢最近怎么我看论谈的图都看不了.原来是论谈里的问题@@

网友:
哈 我也记住了

网友A:
其实进水最重要的是腐烂了电阻  或断线  楼主还是蛮细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进水最重要的是腐烂了电阻  或断线  楼主还是蛮细心的

见笑 修的不怎么样跑了那么大个弯

网友:
进水是很麻烦的, 楼主真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