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e230显示器求助,缺少绿色

楼主(2013-02-11):
开机只能显示红蓝,缺少绿色.检测已经排除信号线问题.有人指导说是视放ic坏了.前级视放iccxa2067as绿色输出电压严重偏低才290mv.输入电压正常,是否说明这个ic坏了.没有替换的ic于是就搁置了.没想到放了一个多月开机竟然显示正常了.于是就开始每天正常使用(每天大概使用6小时左右吧).美国几天又不显示绿色了 .真奇怪,到底是哪里不稳定导致这样的问题??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A:
CRT显像管坏了,,,

网友B:
有焊点虚焊了,加焊就行了

网友:
你摇一下线试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焊点虚焊了,加焊就行了

我已经把尾板所有焊点都焊接了一遍.插件的和贴片的.还有哪里的需要焊接呢???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T显像管坏了,,,

如果坏了应该别的颜色也出问题,不能只有绿色出问题,并且放置一段时间自己还好了.不过使用一段时间有问题依旧了.让我很奇怪.是我自己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把尾板所有焊点都焊接了一遍.插件的和贴片的.还有哪里的需要焊接呢???请指点

你把主板上的芯片拖焊一片,看着焊点上有裂纹的都可以加焊

网友D:
除了补焊,清洗也是应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补焊,清洗也是应该做的。

显示器上基本上能拔下来的接头都清理了

网友E:
估计是针数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针数歪了

显示器本身有rgb自检,不接信号线,也可以测试rgb是否正常显示,测试结果就是缺少绿色其他两色都有。导致整体画面颜色就是紫不紫粉不粉的,

网友(2013-03-17):
全部加焊一遍,

网友:
测量下信号线接口那123脚  是否有一个接地?   如果是的你就 测量下是不是那排阻损坏!

网友:
红绿蓝视放管基极驱动正常吗,集电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