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30 花屏,加焊后进3D MARK 就掉电,走了弯路,已修复

楼主(2013-02-11):
接一顾客三星X30,花屏,显卡加焊处理(此显卡为FX GO5200 64M BGA叠加封装),开机不花屏了,由于客户电源适配器和电池都没有带,本人就用可调电源测试机子,开机进系统一切都正常,看电影一圈也都没有问题,自以为没问题了为了安全起见进3D MARK软件测试一下显卡试试看,结果一进就掉电,晕死,以为显卡没有加焊好,再次加焊了一下,开机还是老样子,有时看看电影都会掉电的。后来在多次测试中发现在把屏幕切换至外接时,进3D MARK软件测试的时间可以长一点但还是会掉电,所以猜测是否是可调电源不稳定造成的,要来客户的专用电源适配器,试机一切正常,跑完3D MARK软件,无掉电现象,试机十几个小时一切正常交付客户。由于电源问题导致自己多走点弯路,以后一定要多加注意了,在此跟大家一起分享经验教训。(可能是我的可调电源质量不过关,太便宜了^_^)

网友:
维修电源,电流会不够吗,,

网友:
可调电源一般选用的是3a的,

网友:
不对吧,我买的都是5a的

网友:
三安的太小了,我自用五安的。

网友:
3A?
   独立显卡的本充电时都可以达到4A多、、、  3A都不够看

网友:
我都用12A  了

网友:
3A确实小啊,屏再大一点就跟不够啦

网友:
12A,你怕你本本电流小了不会烧坏是吧!

网友:
最大电流要5A的。

网友A:
我的是5A的.但是说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怎么样   修好了吗没?

网友B:
修好就行,动手就会有收获,理论只是浮云

网友:
我的也是5A  的  不过没出现此案例

网友C:
没遇到过,三星板子薄加焊两次都没事,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5A的.但是说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 ...

那有可能是的电流没有调到5A,你有没有限流?

网友D:
貌似好像只要确定主板无短路现象可以直接把恒流源电流调制最大!!就不会导致负载带得动

网友:
三星主板能加焊多次,真是强啊

网友E:
现在应该用10A吧,5A有点不够用了。

网友F:
可调电源那几个便宜的电位器,用一年半载就挂了,阻值不准,已经因为这个导致电压自动升高,烧坏几台修好的本本了,一咬牙,订了几个进口的精密电位器,20块一个,30万次旋转寿命的,用了一年左右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这现象我也越到过的,太悲催了、

网友:
分析是电流小,也就是电源功率小,引起掉电,我也遇过一例此故障。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5A电源应该没有问题吧,惠普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三星没有碰到过。

网友:
确实有点郁闷的问题。看来想揽瓷器活,还得有个金刚钻才行

网友G:
没有电池应该可以吧。

网友H:
楼主。维修电源最起码也得5A的吧,华硕的机器一飙都是4,几安,3A估计就免了吧。

网友:
一般都点买5A的吧 3A的AMD架构的开机加充电就点爆掉了

网友:
应该是电流不够导致的哦;要用5A的可调电源哈

网友:
我自用五安的

网友:
我的也是5A的, 不过太次了,连一个风扇都没有, 看来夏天要加一个了

网友I:
电源调节最大,就不会带不动负载了.一般都用5A的

网友:
三星本子做BGA,一定要小心,主板太薄,温度要控制好,佩服

网友:
还有这样的啊,学习了

网友:
是可以设置成5a的

网友:
还有这事?

网友J:
线路导致内阻大,实际到主板的电压不一定等于电流表读数

网友:
是不是楼主限流啦,有时候烧机的时候会忘记调回去

网友:
LZ是贪小便宜的人吧!电源

网友:
应该是可调电源的输出功率不够导致掉电的

网友:
应该可调电源要可靠点吧

网友:
有的时候电源有问题会出现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的,呵呵

网友:
三星板真的很薄,学习了。

网友K:
我也是3A  不行的话我就用适配器,反正自己有卖,店里多的是

网友:
维修工具还是用好点的,太差的,用不长久还会添麻烦

网友:
外接显示器,内屏关掉,对电源的功率要求就小一点,所以正常显示的时间就长一点,但终究还是可调电源的输出功率不够大,从而导致玩3D游戏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三星板子薄加焊两次都没事,真强

是啊,楼主真是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好像只要确定主板无短路现象可以直接把恒流源电流调制最大!!就不会导致负载带得动

辞不达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应该用10A吧,5A有点不够用了。

修笔记本,3A应该够了,A数太大,精确度就不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可调电源引起的掉电

网友:
楼主蛮厉害的耶,还能自己改装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调电源那几个便宜的电位器,用一年半载就挂了,阻值不准,已经因为这个导致电压自动升高,烧坏几台修好的 ...

原来可调电源不适合长时间烤机就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L:
叠加封装能加焊两次
厉害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电池应该可以吧。

啥子意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维修电源最起码也得5A的吧,华硕的机器一飙都是4,几安,3A估计就免了吧。

“华硕的机器一飙都是4,几安”,这样高的电流,不太可能吧,楼主看的是华硕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上的最大输出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调节最大,就不会带不动负载了.一般都用5A的

是电流调节最大吧

网友:
修本子,最低5A吧,最好是4位显的。推荐APS3005SI

网友:
引用 网友J:
线路导致内阻大,实际到主板的电压不一定等于电流表读数

这位楼主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了滤波电容试试看。

这位楼主是说换主板上的滤波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3A  不行的话我就用适配器,反正自己有卖,店里多的是

好条件,烤机最好用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叠加封装能加焊两次
厉害 厉害

什么叫叠加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行,动手就会有收获,理论只是浮云

这位哥真的说得挺好的。

网友:
我的也是5A,现在感觉有时不够用,遇到大功率的机器没法用

网友:
绝对的经验  一定要记住  谢谢分享

网友:
看此贴楼主技术不用说当然是好,可最大的收获是买稳压最少5A的~~

网友:
肯定用5A电源。如果加上电池充电 3A肯定不够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