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3-02-11):
电脑故障维修一例

       前天,何老师拿来一台某品牌的电脑主机来修,据机主何老师介绍,这台主机的故障,接通主机电源后要几分钟后才能启动,启动后能正常工作,关机后再启动依旧如故。
      我把主机放在工作台上,打开侧盖,接上我的显示器,再开机,发现电源风扇和CPU散热风扇转动正常,但是光驱,硬盘没有反应,我拆下开关电源盒用自制的模拟主板(用来专测电源的)测试,结果电源没有故障.
      电源没有故障,那么故障肯定在主板上,从故障现象上看,主板在加电几分钟后能正常工作说明主板上所有芯片都是好的,这只能在供电电路的零件出了毛病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拆下主板,仔细目测了在CPU散热器附近的几个电解电容器,没有发现有电解电容有鼓包,漏液现象,根据多次维修主板的经验,可以确定是两只滤波电解电容器失效,于是焊下来用数字电容表测得电容器的容量已经只几微法了(原电容为1000微法)而且还不稳定、更换两个同规格的电解电容器后,再通电试机,前面所述的故障排除。

    经反复启动,一切正常.装好电源及主板.交付何老师。何老师非常高兴!

网友(点评):
申请转正实例帖要附图说明

网友:
你明确说明电源风扇都是正常转动的,所以电源已经启动了而那两个电容,不会影响电源上电,所以不可能影响光驱,硬盘的加电。。。。

网友:
有点不明白,换了那两个电容硬盘和光驱就正常 了?

网友:
,楼主也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了

网友:
也真是高

网友:
cpu散热器旁边不只两个电解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