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的主机内硬件几乎全烧现象,麻烦各位老师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3-02-11):
       20121224日,中午还能用,正常关机,排插的电没关,不过就算电压不稳定造成的也先烧电源呀,况且宿舍里面其他人的台式机也没烧。(所以排除电压不稳定造成的主机内元件烧毁)。下午回来,照旧按开机键,发现无法上电。
①    于是我把主板拆出来,内存、CPU都取下来,直接短接开关针脚无法点亮,主板诊断卡一个灯都不亮,由于那时不懂待机+5vsb和强上电这些,所以这都没测,但是用万用表测了开关针脚有+1.9V,这块主板正常的应该是+3.2V。在12月25日我又尝试着短接开关针脚,居然能上电了,主板诊断卡的几个灯也亮了(具体有没有亮完我不记得了),然后拔了电源插头再插回去就又无法上电了----------这我疑惑到底哪里短路了。
②    后来通过把CPU、内存拿到其他机子上测试,发现只要放上我的AMD 255和两条内存条子就无法点亮,由此判断内存和CPU都坏了(看不出烧的痕迹)。CPU烧了那应该是CPU供电4pin 12V供电问题,内存烧了那可能是+3.3v供电问题---------CPU、内存这个能烧的原因有哪些呢
③    我这台主机内有三块硬盘,一块SATA希捷500G硬盘,一块IDE 希捷80G和迈拓80G,通过在其他电脑内测试,两块80G硬盘能正常工作,但是500GB的硬盘通电就直接哒哒的复位声过一阵干脆电机都停止转动,伴随磁头也停止工作。说明500GB的硬盘应该是磁头挂了,但是SATA的刻录机却没问题。我就奇怪了,IDE的4pin电源接口和SATA的15pin电源接口差别就是SATA的15pin多了+3.3v,如果+5v或者+12v供电问题为啥SATA的硬盘挂了,IDE的硬盘没挂。就算供电不在一组,那为何SATA的刻录机没有挂。------------硬盘磁头能烧的因素有哪些呢
④    主板开关针脚那时测试电压只有+1.9v,正常的我这块板开关针脚应该有+3.2v,这么说+5VSB有问题,BIOS设置默认PS/2接口+5VSB供电,键盘上的电路板有一颗电路炸了,不懂多少欧的,想修都难了,现在接上去直接亮CASP LOCK的灯。鼠标是USB的,通过PS/2转USB插在鼠标PS/2口上,没烧,这是为何呢?
⑤    所有挂了的硬件我在2012年12月29日拿去返修,主板在送去代理商那里前我拿给我朋友那里再给他看看,可是那时直接短接开关针脚,居然又直接能上电了,真够神奇的,主板短路保护也能自己好。2013年1月3日就打电话给我说主板修好了,这么快看来没有返厂,代理商那里说就是供电电路那里有点问题而已,如果仅仅是这点小问题,为何主机内的几乎所有硬件都损坏了。电源是航嘉电源,已经排除是没有问题的了,电源各路电压都在正常值,而且现在还用这个电源跑着这返修回来的硬件。-----------电源供电没问题,为何会损坏那么多硬件呢。。
⑥    2013年2月4日我的CPU返回来,所有硬件都装进机箱,用到2月9号又出现无法上电的现象,开关针脚又出现+1.9V的现象(当晚关机后,没关排插,所以主板上还是有待机+5v)。怕又出现烧CPU烧内存的现象,我全都取出来了。拆主板接电源,直接短接还是无法上电,于是直接短接电源绿黑强上电,发现能上电,主板诊断卡上的+12V  -12V  +5V +3.3V灯都亮,说明都是正常的。旁边的CLK和FRAME灭,IRDY灯和RESET灯长亮。当天我就又拿去代理的售后那里,春节前不接收返修件我只好又拿回家了,拿回家又试着上电发现短接针脚又能正常上电了。然后我照着网上的资料检查主板上的一些地方的对地阻值和CPU MOS管电压,发现都是正常范围,我这才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放上了U和内存,听到滴的一声,开机正常。-------------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又是哪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考虑下这奇怪的现象是人为恶意,就算是人为恶意,我也想知道是对方是怎么弄的……

网友(点评):
你仔细看一下,你的电脑电源插座有接地线吗?接地线安全接地了吗? 我见过一个电脑坏了主板换了一块,没用1个月就坏了,再换个主板,没过一个月又坏了。只是坏了主板。 使用环境有问题。应该是静电打坏了

网友:
换掉内存
以前遇到过冷机器无法开启~重启一次后能开启!最后的罪魁祸首就是内存!不是内存坏了!是兼容不好!

网友:
但是确实是内存坏了,用了快三年了不可能还说是兼容性吧。

网友(点评):
三年算什么,我还碰到过五年的,在我手里

网友:
现在的疑惑是主机内的这些硬件怎么挂的。内存兼容性暂不讨论。

网友:
那你先修好开关针上的电压吧,跑跑线中间接什么再排除是什么把电压给拉低了,最后才去干掉EC

网友A:
你那块主板还是原来的吧。。估计就没修,在别的地方能点亮。是不是500硬盘的问题啊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bios电视没有电了,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coms电池才1.9V,换上就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bios电视没有电了,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coms电池才1.9V,换上就好用了

那CPU烧、内存烧、硬盘烧是怎么造成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那块主板还是原来的吧。。估计就没修,在别的地方能点亮。是不是500硬盘的问题啊

如果照这么说主板没问题,那CPU烧,内存烧是怎么个回事呢。用什么方法能造成这种现状?想不通呀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I5的机器 所有配件拿到别的机器都有问题    很困惑  才半年的机器 懒的自己修,等着上班后返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照这么说主板没问题,那CPU烧,内存烧是怎么个回事呢。用什么方法能造成这种现状?想不通呀

主板并不是没问题。。我怀疑是电源或是主板,,,如果确定烧CPU内存了,我估计上家也就是点亮一下,没有常用。。尤其是电源能用不代表没问题。。。而且硬盘也坏了。。。先换电源不

网友D:
我遇见过电源空载能转,而负载却不行,你还是先检查电源吧。

网友E:
机箱短路保护了 导致 再机箱里上电保护 拆出来以后   自恢复保险丝恢复了 又可以上电了  装回机箱 再次短路 又保护了。
或者 接地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静电的原因,屋里有空调吧?而主机箱的位置在正对空调出风口的地面上,把机箱换个地方,另外屋里适当加湿,消除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并不是没问题。。我怀疑是电源或是主板,,,如果确定烧CPU内存了,我估计上家也就是点亮一下,没有常 ...

电源保证没问题的,因为所有返厂保修回来的我又装回去机箱,还是用这个电源,怎么超频怎么压力测试都没死机蓝屏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并不是没问题。。我怀疑是电源或是主板,,,如果确定烧CPU内存了,我估计上家也就是点亮一下,没有常 ...

硬盘有三块,SATA的磁头挂了,另外两块IDE的和一个SATA的刻录机一点事情都没,这个和电源也没关系的呢,要挂怎么不一起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见过电源空载能转,而负载却不行,你还是先检查电源吧。

电源一点问题都没,现在还是用这个电源跑返厂回来的所有东西。跑几天都没蓝屏没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箱短路保护了 导致 再机箱里上电保护 拆出来以后   自恢复保险丝恢复了 又可以上电了  装回机箱 再次短路 ...

机箱短路保护也不应该会烧CPU 烧内存 烧硬盘呀。

网友:
先从电源主板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