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张显卡维修 会陆续跟进

楼主(2013-02-11):
本人搞过电子维修 懂点电路 过年了没事做想把自用的昂达98GTGD3 1G版显卡修修 故障-12V供电插上后上电保护 12V供电短路  检查发现MOS管09N03上管击穿 从旧主板上拆下装上 上电测试-不短路了但也没显示MOS管正常工作 拆下后发现GPU和显存、MOS管对地都短路 吓了一跳 由于之前从没修过电脑主板或显卡之类的经验 用土办法 先顺着MOS管拆点解电容、贴片电容电阻、电感 还是短路 上网查查看别人有没有遇到过就找到了讯维论坛 看了很多帖子越看越迷糊 有的说核心对地短路基本判定核心挂了 也有的说从新植球(不懂啥意识) 。。。郁闷 把所有拆下的件装回去 测电压 终于发现了问题  有一颗显存超烫  自己觉得应该是这个显存坏了 苦于没有风枪 过年期间也没地方买 只有押后 市场开门后备齐工具再接着修 。
终结:很多人问关于12V供电短路的问题 我觉得你自己多查查线路和元器件资料自己用该能修好还有就是场管无输出 有几个大神说用示波器查信号输出 ,我觉得不用那么劳民伤财 用直流档量不就知道有没有电压了
没电压就查电源管理IC 有电压没输出那就去看MOS管资料看看 鄙视那些说用示波器的大神 呵呵谁让我没有示波器用的
备齐工具后会继续更新

补充内容 (2013-2-23 15:08):
是啊 显存全挂  GPU也基本是挂的了

网友(点评):
场管击穿导致显存烧掉,这种情况很常见,因为击穿的程度不同,所以最严重的首先发烫,拆了它再测是否还有短路现象,很多时候不仅仅烧一个。

网友:
关于上下管的图

网友:
显卡的维修思路(转摘不是原创)

一、黑屏
            1 清理:用橡皮清理金手指。整个显卡的清灰。这是必需要做的一步。
            2 目检:仔细检查显卡的正反面,有没有元器件的虚焊,损害和脱离,信号布线有没有断裂,扭曲。
            3 检测:用万用表检测显卡的供电场效应管,检测场效应管的控制极元件。显卡控制芯片的供电元件。
            4 通电测电压:测供电场效应管、控制芯片、BIOS芯片、显存、显卡主芯片、的供电点电压是否正常。

            5 时钟:A:主板AGP插槽的时钟信号是否有送到显卡上。
                          B:显卡上的金振是否正常,和金振所连的贴片电容、电阻是否正常。
            6 复位:A:主板AGP插槽的复位信号是否有送到显卡上。
                          B:刷显卡上的BIOS芯片。
             7 行场信号:显卡上的行场信号是否正常输出。也就是VGA接口的13、14针,查看对地阻值是否一样。
                                 13、14脚的输出电压是否一样。
            8 显存:显存损坏也可以黑屏。显存好坏判断,可以对每个脚对地打阻值,可以手摸那个显存是否烫手
                          等等。
            9 主芯片:前8项都正常也就只有主芯片坏了。维修基本也就到此为止了。主要是没有多大意义。
二、花屏
            1 DOS下花屏:加焊VGA针脚、加焊VGA旁边的元件、加焊BIOS芯片、加焊显存,基本可以排除。
                                   对于比较严重的花屏,加焊不起作用,显存损坏的可能性最大,换坏的显存。如果还
                                    不行。那就只能换显卡主芯片了。
             2 DOS下正常,系统里花屏:刷BIOS,换显卡主芯片。
三、缺色
              VGA的1、2、3针对地打阻值、换坏的75欧电阻、查电感是否虚焊、查电容是否漏电,这三条线
              可以互相对比测试,比较容易查出坏的零件。
四、显卡驱动装不上:
                               刷BIOS,升级BIOS,换显卡主芯片。

网友(点评):
你这份资料里说的维修经验基本不靠谱,错误一大堆。

网友:
正好有块老卡7100、256M,不显,电容鼓了,还没换呢,练练手。借鉴一下LZ的资料,谢谢

网友:
修好了吗没

网友:
没风枪 拆不下显存 不过基本确定是显存的问题  好经验大家分享

网友:
昨天风枪到了 把坏显存 拆下 还是短路 之后吧、把所有显存拆了不在短路95欧左右 查另两路供电   。。。郁闷 GPU供电短路 估计是12V供电上管击穿 直接12V给显存和内核 一起挂了 报废 有空再把GPU拆拆 练手

网友:
谁告诉你GPU短路的 这个GPU的GPU  很多表测就是0你开到二极管档了  用200欧档测你会发现短路和GPU阻值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
水一个,3快显卡待修,以前木修过显卡。。。咱也试试

网友(2013-03-20):
练练手的,学经验,早日突破显卡维修。

网友:
烧显存的情况好少

网友:
修这种短路的把mos管换了最好把管理芯片也换了

网友:
我有两块显卡 都是高端卡  都是通电没显示 不知道从何入手 检测

网友:
我这也有好几块高端显卡,,都是修不好的。。。。

网友:
主板烧毁的显卡,无外伤,PCIE,显卡核心显存供电有,应该查哪?

网友:
查金手指对地阻值或核心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