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帮忙。电脑无法启动~~

楼主(2013-02-12):
    昨天下午回家,由于羽绒服与毛衣摩擦产生静电了,按下电脑开机按钮时被电了一下。随即电脑便无法开机了。
  断掉电源,再次通电的时候,主板竟然自动通电了(之前是按下开机键才能开机),但是听见光驱响两下(与正常开机时一样)之后就自动断电了,再按开机键也是这种情况,电脑彻底无法启动。
  一开始我怀疑是电源问题,把电源拔下来放到别的电脑上,可以正常启动。又按网上说的最小系统法检测,主板报警1长2短1长之后又断电了。
  试过网上的好些方法,给主板放电,擦拭内存及显卡金手指,问题依旧,无法开机。
   我电脑配置是华硕P7P55D,i5 750,技嘉 gtx560,内存海盗船2G*2(1333)。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怀疑是不是第一次开机时静电把主板给弄坏了。在线等。。先谢过了~

又发现新问题:主板pwr-sw短接开机的地方,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得两根铜柱同时用金属物体碰触才通电启动的。我现在只碰一根,就通电,然后3、4秒就又关机了。。

网友:
你好好看一下 电源线是不没插好  看插板   有没有主板上烧掉的东西

网友:
电源线确定都插好了,主板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烧掉的痕迹~~无解啊~~

网友:
同意2楼 还可以试着看看显卡

我的一台AMD+DDR2内存也出现过 我拿去维修点被黑了几次 后来直接换主板+DDR3内存 问题搞定 那块坏板还仍在那呢

网友:
给COMS放电,恢复出厂默认设置。碰到过这种情况,放电就正常了,网上搜了一下,说是因为静电引起主板电位不平衡

网友:
吧显卡拔下,不要插显卡,通电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不掉电的话,那就是显卡故障,要么接触不好 要么显卡挂了

网友:
显卡没有事~也是刚买的,插在别的电脑上能用~~cmos放电也白搭,依旧如此。内存我也逐条试过了,问题依然解决不了。准备过完年去电脑城找人给测测~放假这几天无聊死了~~电脑也坏掉了.
只连电源,cpu,主板,也就是最小系统法,通电3、4秒,依然断电。

网友A:
主板烧了,一般都为IO或开机电路对地短路》

网友:
主板IO可能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能修吗?还是直接换一块~?

就如你会原件更换的话,可以考虑换个IO试一下,硬维修的就能修。

网友:
你可以考虑换I/O,但是自己先确定是不是I/O,又可能是CNOS设置有问题一部一定

网友:
静电!主板杀手啊!凶多吉少

网友:
估计主板IO挂了

网友:
放电,主板电池放电,还是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找个万用表测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明显是主板的问题了,送修吧

网友:
先检查一下机箱是否漏电,使用测电笔测一下机箱后面金属部分就知道了!如果不漏电,重新拔插各板卡(包括CPU),操作之前,双手触摸金属物,释放自身静电。还不行,如果有条件,可逐次替换主板、电源、机箱。人体静电对电器危害较大,但电脑开机按钮使用的是塑料件,不导电的,还是判断一下别的原因吧!

网友:
I/O凶多吉少啊!!!

网友:
在网上找个主板看机电路 用万用表跑下 看看是什么坏了 在说吧

网友:
先测试下I/O,在测试下南桥傍边电阻。

网友:
先换I/O试试看吧

网友(2014-08-16):
楼主,最后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2015-02-02):
I/O芯片,和 TURBOY 芯片

网友:
ASUS P7P55D 这个芯片经常坏,我已经修过两片ASUS主板了芯片 型号为TURBOY H-N490P 图片我发一个

网友C:
主板被静电搞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