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55v5s 打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3-02-12):
那天接一个 三星 355v5s 笔记本   客户说 速度太慢,所以重新装系统。我看设备管理器 没打好显卡驱动  ,我用驱动精灵下载驱动 装驱动后机子蓝屏 ,我还重新做系统 还一样 。我还下载三星官网显卡驱动装 以后还蓝屏。换内存 硬盘 还不行  那位大师帮忙我 谢谢

网友:
如果官网的驱动也不行,那可能是显卡有问题,,

可能性不小

网友:
2楼说得对啊,,要加焊显卡。

网友:
官网驱动是不是下载错了啊?

网友:
过年了,休息一下。不要烦恼。

网友:
官网下载的驱动确定对的呢

网友:
这个问题多数都是虚汗啊,上 BGA试试

网友:
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显卡或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