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刷BIOS

楼主(2013-02-12):
如题。显卡怎么刷BIOS,用跟主板25芯片一样的方法吗。还有BIOS版本,是根据那张贴条来判断吗。显卡有版号吗?

网友:
显卡能亮吗?

网友:
{编程器,dos}下刷新和主板刷新bios是一样的,只是工具不同罢了。关于刷新的工具可以去驱动精灵官网下载。
显卡上的那个贴条写的是显卡的型号。显卡bios有版本号,有的贴条上有,有的没有,可以去官网查询一下。

网友A:
不亮的 显卡  怎么看   BIOS版本。

网友:
高手都过年了。不亮的显卡怎么看BIOS版本。。百度都说的是能亮的,用软件看。不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的 显卡  怎么看   BIOS版本。

按照显卡型号去找BIOS吧。一般显卡官网是没有的。还是把显卡型号发出来吧,看看大家有没有。

网友:
不亮的还真看不了。你按照显卡型号去网上找吧,确定是BIOS问题,找到直接刷进去好了。

网友(点评):
不亮的卡要看具体情况,很多时候虽然卡不亮,但是借助PCI卡照样能够认核心和读写BIOS。这是显卡维修的基本方法,都应该知道的。

网友:
BIOS按具体型号去TECHPOWER找吧。虽然黑但是还能认到设备的情况下用其他显卡带进DOS  用ATI 和NVDIA的专用的程序刷  如果设备都认不到了就只能搞下来上编程器了

网友:
按显卡型号去找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