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进水了能修复不?

楼主(2013-02-12):
请教各位老师,液晶显示器进水了能修复不?

网友:
小孩玩水枪撒的水,我赶紧用干布擦了,但还是出现异常。

网友:
主要现象是屏一半的面积出现水纹状花斑,如果不能修好的话如何选择合适的屏更换呢?

网友:
屏坏了,就完蛋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驱动板,有水吗

网友:
出现水纹花斑,应该是滤光片进水了,把屏拆出来擦干净就OK了。当然显示效果会差一点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赶紧处理,时间长了就印到上面了

网友:
拆开屏,偏光片、导光板、液晶之间进水了,找个洁净无尘的地方拆开擦干就好了,提醒你拆液晶板时一定要小心,坏一点都要报废屏的

网友:
只要屏漏液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我遇到过,后来完全晾干就好了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及时断线风干处理最佳

网友:
需要拆开液晶屏幕  擦干   比较麻烦

网友:
第一时间断电,然后风干。我手机3次掉水也是这样处理,现在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