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开不了机不跑码 求高手

楼主(2013-02-12):
映泰主板有时候还能开机 有时开不了机  开不了机诊断卡不跑码  诊断卡reset灯常亮 我是新手需要怎么修求高手解答,

网友:
都开工啦
那你只能按照供电,时钟,复位去检修

网友:
修板时序很重要的

网友:
看看电源盒坏了嘛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挨个查吧

网友:
开不了机时看看  各供电
累存  先看看、!

网友:
开不了机时,复位灯常亮,是没复位,你把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都好好查查

网友:
三不定位,慢慢查吧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板子撒   不跑吗的思路是  全班供电 总线 时钟 复位 呵呵 建议你去迅维远程撒

网友:
我都是先用夾子將#14綠線與#13黑線導通強制開機看看
如果能開機再查開機電路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