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你们是如何区分门电路,触发器。反相器的

楼主(2013-02-12):
现在被门电路。触发器。反相器搞晕了。长得都差不多。

网友:
买本工具书看型号啊。。不过你说的反相器也是个门。。。名称叫非门。。。

网友:
与门    或门   非与门   非或门

网友:
说实话我修了俩年了 这个东西也不是很懂  哎 技术不精啊

网友:
真正搞懂门电路,触发器,反相器,你就不晕了,要不,你晕的远远不止这些。

网友A:
我现在与门,非门,与非门,或门什么的意思知道。现在晕的就是主板上有触发器,反相器。还有门电路,这些元器件是如何识别的。它们都差不多。我如何测试它们的好坏。那么多脚该测那一根脚。拿一根脚是输出脚,那根脚是输入脚。

网友:
新手同求啊!等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门电路已经晕了很久了!

网友:
是啊 技术不精 我也头大着呢

网友:
找资料,百度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与门,非门,与非门,或门什么的意思知道。现在晕的就是主板上有触发器,反相器。还有门电路,这些元 ...

看来你还是没搞明白门电路啊,一个门就有两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简单的触发器也可以用门电路实现。
至于元件哪个脚是输入、哪个脚是输出,那就只能积累资料了,如果你的记忆力够强,也可以全背下来,不过我肯定背不了。。。只能遇上一个查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