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浦17寸液晶显示器秒杀

楼主(2013-02-12):
相机照的5M太大,传不上。     故障是开机几秒暗屏。  首先拆机,拿到电源板,外观无不良,因客户急着要,我直接短路法。TL494C  PWM 芯片 1脚和16脚,同时对地短路。   OK  前后8分钟。  附去高压保护方法。

818 Bytes, 下载次数: 2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也叫秒杀?服了

网友:
传说中的去保护,这也能叫秒杀么。我也服了!

网友:
这个有隐患,,,,

网友:
亲 能告诉下型号么?

网友:
网吧机器,型号被刮了,有啥隐患?新手学习中

网友:
呃,我以前也去保护过,其中一两台倒没什么事,可能不经常开机,后来有一台DELL的去了保护,第二天拿来一看,高压芯片全部烧毁,黑麻麻一片,然后到现在我宁可锯掉高压,换个通用的也不敢再去保护了,你这样是有隐患的,祈祷没事吧

网友:
嗯,学习了,可我是刚刚学习修液晶显示器,我就会换几个电容,也不太修,真想找个师傅学习下

网友:
这种“秒”最好别秒,去保护是确定故障的一种排除手段,不是维修的最终目的。

网友:
嗯,知道了,问下去保护后亮机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断保护    不是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