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比魔方U18GT2 8G 双核精英版 刷机中断 变砖怎么办

楼主(2013-02-12):
客户说平板用一段时间就死机  心想刷一遍系统应该能解决 上官网下资料 刷机 第一遍失败 第二遍中断了 然后用数据线接到电脑 一点反应也没有  换台电脑 也没反应 从网上找到些帖子 短接FLASH D0-D7 任意两脚就行

这款平板用的是镁光 的 29F64G08CBAAA  8G FLASH 芯片 我短接 还是没反应 怎么办啊

网友:
刷机也会导致屏不亮么?   我刷了好几个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同型号的有几个ROM,必须按照机身的编号去官网下驱动,里面有刷机的教程!

网友:
学习了。。。。

hjq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