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 短路

楼主(2013-02-12):
一台HP515 AMD CPU  插上CPU  按下开关 就直接5A 短路 换过CPU 一样   拔掉CPU  0.20    待机正常   问下该怎么查?

网友:
看一下,下管哦

网友:
换cpu试一试

网友A:
查CPU供电IC,,下管,,,

网友:
CPU供电那一块

网友:
cpu  换过了 我现在都想拆CPU 座了 但是感觉笔记本本CPU 座 不会出问题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CPU供电IC,,下管,,,

ic换过了  想问 具体的应该查哪些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换过了  想问 具体的应该查哪些信号?

不上CPU,测量CPU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上cpu阻值很小正常,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查一下 供电IC 和上下管 一定有短路的

网友: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桥短路了

网友:
希望有大神来指点下 我也学习下

网友:
不一定是CPU电压短路   查查相连的  也可能是后继有问题

网友:
先确定CPU,再查线路

网友:
CPU如果是好的,建议你将CPU去掉,重点检测CPU供电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修好,呵呵

网友:
下个东西,好困难哟

网友:
短路肯定在供电,信号 的话早烧坏了,CPU供电好好量量

网友:
上CPU量V-CORE是不是完全对地短路哦,是的话就杀座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