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IBM T40 有5V 没有3V机器

楼主(2013-02-12):
IBM T40 待机只有5V  3V成了1.多V
拆机测量.找到3V电感 阻值30多偶 明显不正常.把电感翘起来.测量阻值,1脚阻值160多,正常.2脚30多.不正常.既然负载没有问题,那烧机法肯定用不了,2脚不能用烧机法的原因是,因为2脚没有直接负载 如果要烧机1631肯定是烫的,因此不现实.在这里说一下,如果是1脚短那,大部分是南桥坏,VCC3M供给南桥,还有无线网卡等等 .南桥是最大的一个负载 所以南桥烧的机率比较大,再加上此机器南桥很容易坏

现在主要查的就是1631 3V的一些无器件,5V的可以完全不管.V+  ON3 ON5 SHDN VL不用去量了,肯定都正常.
1631很多拆下来一个换了问题还是一样.看3V的外围了.
首先电阻排除.电阻坏了阻值只会变大不会变小.
剩下的不多了可 以慢慢查了,  Q18这个双管 如果GS极击穿或者是过流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找一个换掉问题还是一样..一再看图纸看到C595 和C229 C214 C216 D15  整张图纸也就只有这些东西了, C214 C216不易坏是3V滤波的,D15测量了一下正常. 只有C595 和C229两个浮动电容了,电容没法测好坏又没有直接的短路,料板上拆两个直接换掉问题修复.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像线路腐蚀 或者断线 当然这样的是针对的进水机此机没有进水所以没有考虑这个,还有就应该是二修的板子电容之类的没有 焊好,或者是本身就没有电容我想也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如果还有其它情况 请大家指正.

网友(点评):
楼主这种一般撬开电容,就用3V去烧,电流控制1A左右,很快就能发现问题位置了,

网友(点评):
电感,打错字

网友:
光有人看没有人顶贴呀?

网友:
楼主查的是VCC3M相关电路,电压1.多,好像走了点弯路,本身电压有但是低,就应该从相关电容查起,一般都是漏电引起。

网友:
查电容貌似我觉得更切腹实际

网友:
新年的贴子顶起来,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