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不能识别.....

楼主(2013-02-12):
不多说,先上图

u盘属性就变成这样了,一插进去就卡机,u盘是saidisk的,过了十几二十分钟后右击属性就变成这样了,杀过毒了,没病毒,能打开,拷贝时就会显示“windows不能对其操作,请确认磁盘是否插入”(大概意思是这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求各位大大帮帮忙...............

网友:
一般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换鼠标呢会不会这样

网友:
或许U盘进水短路了

网友(2014-05-27):
不一定 应该是反映不过来

网友:
量一下U盘 接口的电压

网友:
接其他的 会不会的  把U盘 格式快 重新分下区看看

网友(2015-01-30):
我昨天也是这种状态,看能不能把flash(没有主控芯片的一面)的29和30针脚短接后接上电脑,直到能读出来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