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修好了,对它做做散热加强吧

楼主(2013-02-13):
这个机器的问题是:开机只有风扇转,机器不显示
重置北桥即可。
机器修好后温度实在是高呀,显卡温度随便就到70多80度
后来没有办法,只能加铜片上去了
现给出铜片的厚度给大家参考:显卡IC上我加0.6MM的20*20的,北桥IC上我加1.2MM的20*20的铜片,我想这个机器最好让铜片尺寸大些好,如果有25*25的尽量用上大的吧
加上后,显卡的温度降低很多了,一般待机就62度,压力测试温度上升也不是太快了,原来一下就到90-100了。同时北桥与散热器的贴合更好了,这样北桥应该不容易脱焊了。
但是机器的CPU温度还是高,72度,目前找不到核心电压降低的软件,只能从风扇的转速上入手吧。
常转不是好办法,从BIOS入手吧,有个朋友提供的K40AB 222的固件不错,能让220固件2200转变为222固件2800转,同时用222固件,CPU风扇转速与温度的响应会更快些。
222固件用上后CPU温度是68度,也算是不错了吧。

网友:
222固件的地址是: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02067
第一个就是,另外两个是官网提供的

网友:
我都只在北桥上加铜片   风扇拔跟线 就OK 了

网友:
是BIOS程序吧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k40af的好像温度还好、

网友:
没加铜片前,显卡温度也是挺高得,压力测试后温度都有100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真的是不敢修了,上一台一个月内返修3次,还被顾客鄙视=_=!如果有人能生产出改良的散热片,把北桥也压住的话绝对要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