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L2600电源部分烧坏怎么维修?

楼主(2013-02-13):
佳能L2600电源板烧了,打开看了,保险丝坏了,另外还有一个和保险丝挨着的像陶片电容的东西,标注为NR4,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希望有知道的帮帮忙告之一声,谢谢了。

网友:
NR4是浪涌电阻,也可以省略

网友:
NR4是排阻!

网友:
感谢大家,我着急使用,没有等到答案就换了一个大的陶片电容,无所谓是不是正确了,已经正常使用了。

网友:
你这个NR4是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用的,用在这里型号应该是10D471,不用也可以,就是没有了过压保护,下次再有过压情况就麻烦大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