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50SI可调电源维修改造

楼主(2013-02-13):
春节刚过,我的安泰信可调电源就出了故障。
之前是电压会出现3-5V的波动,现在是最高只能调节到22-24V了,而且还会往下波动。
维友们都知道,这可调电源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电位器了,所以,拆开之后,首先就把电位器进行测量。测量结果表明电位器正常,很平滑的变动。为了保险,还是用洗板水进行了清洗。
结果很让人伤心,清洗完了后,电压直接掉到12V,上不去了。等了半天再试,19V,然后慢慢往下掉到大约15V左右,怎么调都上不去了。
拔了电位器上两个接口,电压立即到54V。关机,时间长了,输出滤波电容肯定炸。不过这样,不会烧别的东西,呵呵。
看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啊,电路出故障了?对这玩意儿可不熟啊,也找不到图纸,只好拿着电路板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也把那些三极管全测量过,没有一个损坏的。
看来看去,认为LM358是比较容易坏的,所以,把稳压输出的那片直接换掉了,还把输出2也并起来,增强可靠性。结果还是一样。于是调节一下板上那个小小的可调电阻。电压有变化,但还是达不到32V的值。
于是,做了半天的各种实验,心中终于有了一个电路方框图。

跑线中也发现,原来,电压调节是与LM358的两个输入端相连的,只是采用的方式是电压下拉。如下图:

这种设计,如果断开的电位器,输出电压即会飚升到电源电压!这也是有维友说可调电源故障烧了负载的本本的根本原因!
既然已经拆到这种程度了,不如干脆改掉它,把电位器改接到TL431输入过来的参考电压上,这样,万一电位器开路,LM358会因为失去参考端输入电压而截止,使输出为0。原来接电位器的位置,则用一55K电阻接上,可以限制最高输出电压为33V左右。
如下图:
去掉原来的可调电阻,接前面板的可调电位器。

注意接线的颜色,不能接反。看下面两个图。
前面板的走线要截断两处。

原来的电位器处,要接上一个3K左右的电阻,不然调到最高的时候,电压会到34~36V。

接好后的样子。安装前要整理一下走线。
测试很理想。
安装后,电源竟然只能调节到5V了!真见鬼了!
再度拆下调压主电路板,测得TL431各脚电压已经不对,与之相连的S8050三极管正常,果断换掉TL431,一切OK。

总结:
1.事实上这个可调电源电压波动是因为TL431已经不稳定了,与电位器没有任何关系。
2.这个电源原本的设计肯定有问题,即前面板电压调节电位器故障可能引发电压升高,本人的实测为54V左右,从而靠成负载被烧毁。
3.更改之后,电源的优点在于:电位器到LM358之间由下拉改为上拉,电位器故障时,输出电压只会下降而不会升高。电位器开路,输出即为0。这样的更改也出现了一个不足:原主电压调节50K电位器与5K副电位器配合,在任何电压下,都可以使用副电位器对输出电压进行小幅调整,而更改后,电压超过15V,副电位器的调节作用即相当于失效。不过,对于使用,没有任何影响。

补充内容 (2013-2-14 14:14):
请版主给看看,为什么看不见图。我确实传好了图片,也把它插入进去了,在编辑状态下可以看到!

网友:
又不贵,干脆换台吧,

网友:
不改电路,换用优质电位器,一样可以正常工作很久的。

网友:
虽然看不见图片,但是看介绍也能明白楼主的目的了。
为了保证在电位器出故障时不会烧毁负载,这个改动很有意义。

网友:
确实看不见图,不过意思明白了,我的3005Dm不知道和你的内部一样不

网友:
没有看到图片,希望撸主再传一遍

网友:
没见图片.还是学习一下

网友:
最好先查基准电压,不稳,先修基准电压,换基准电压431!    再查辅助电路.功率管!

不推荐,改电路!

网友:
我的是电压调不高,我今天另外买了一台

网友:
电压调不高的维修思路:
1.拔掉面板的调节电位器,看输出是否会升到30V以上.
2.如果能升到30V-50V,问题出在调节电路,检修TL431到LM358之间的电路。
3.不能升高,查主供电切换那个LM358(靠近变压器主供电输出和继电器那个)。

网友:
学习中~~~本着勤俭节约的方针 自己弄好 就是好事情

网友:
安泰信的做工是很一般的!

网友:
从PCB板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安泰信做工真的非常山寨,这牌子越做越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