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们dell2007fpb的驱动板坏了,用什么型号的通用板代替?

楼主(2013-02-13):
dell2007fpb的驱动板坏了,用什么型号的通用板代替?驱动板3.3v对地短路,怎么也找不出来原因,该屏是六灯高压板,怎么换通用驱动板?有老师指导一下吗

网友:
大芯片坏了

网友:
是大芯片坏了,,3.3v一直短路,现在想换通用板,不知道怎么换法,有老师指导一下吗

网友:
推荐使用乐华的91B或是93A,93A板型小方便改造,但只提供5V的屏压所有不支持小尺寸的屏,91B通用性较好,能支持3.3V5V12V多种屏压,缺点是板型过长还需外接一个VGA头,在有些空间小的机器里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