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机子无法打开网址,重装系统还不行

楼主(2013-02-13):
一台XP的机子,IE貌似中病毒了,重装了系统还是无法登陆网页,可以登录QQ

网友:
急救急救

网友:
别着急,看看DNS设置对不对

网友:
重新分区 换别的系统重新装不可能不行吧?

网友:
设置成手动,DNS错误了.

网友:
自动就不行了吗?

网友:
能登QQ 无法打开网页 也许是DNS设置错误

网友:
如果DNS设置对了也不行,把C盘格掉,得建MBR主引导,再装系统

网友:
可以登录QQ但是打不开网页,上网下载winsockfix.exe,执行后重启机OK了
如果是固定IP,重启后要重新设置IP地址,DHCP的不用设置

winsockfix.exe

网友:
好贴呀,楼主分享的这个故障,偶也遇到过,后来经多方求证是系统文件丢失,采取重装系统免烦燥!

网友:
最好的方法格式化重装

网友:
直接重新分区装系统

网友:
直接干掉C盘的主要分区,重新分一下主引导分区,重建MBR,在GHOST,你肯定是电脑中了病毒之后,你没有格式化,你肯定是直接GHOST的,我现在一般装系统就是说,尽量第一步先删除主要引导分区,然后重新建立主引导分区,重建MBR,基本上大部分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重新分区,再重装系统,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其他分区有病毒残留。。

网友:
很肯定的说是你DNS 有问题。看看是不是没填对。

网友:
重建mbr格式化,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全盘杀毒杀木马。

网友:
360系统修复

网友:
能攻取IP不。

网友:
有些单位的机子要静态IP

网友:
全盘杀毒之后还不行那就只能是IP设置问题了。。。

网友:
让电脑自动认IP看可不可以,换一个浏览器试试,用360查一下病毒。重建mbr.就这些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A:
DNS设置不对吧。

网友:
IP地址和DNA不对

网友:
首先确认网络没有问题,在说系统。是用的路由器吗?

网友:
可以更换浏览器,firefox,chrome测试看看,也许是dn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