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2-13):
修一长虹GP02电源,原故障待机5v正常,主电源不工作,后发现用万用表测光耦IC803的3.4脚,电源启动,于是在3.4脚上并联100K电阻,可正常启动,但发现5v、24V正常,12V却高达25V,请教各位朋友这是哪的问题
电源

网友:
这几组电压都是同一个开关变压器输出的吗??如果是你检查下是不是12V负载有开路的地方。。

网友:
问题应找到了,这电源有可能是GP09,伴音是24V而非12V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输出电路。

网友:
5v、24V正常,12V不可能高达25V

网友:
对,五楼(楼上)说得对,5 和24v都正常,12v不肯能不正常的/

网友:
肯定你跟短接光耦有关系,还是修取样那一块吧,伴音功放不可能24伏供电的

网友(2013-03-26):
光耦不良吧,不能随变并电阻啊

网友:
高压问题吧!我是新手

网友:
换个光耦不好 要并个 能说说什么原理啊

网友:
检查取样电路和稳压回路。

网友:
把光耦换掉,把取样那几个电阻拆下来测量一下。

网友:
负载接下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