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主板 ,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3-02-13):
拔掉4PIN,不掉了,是管子有问题,用波的AOUT抓不到掉电瞬间的波形,请高手指点怎样设置才能抓到掉电的波形

网友:
哈哈 确定CPU没问题撒 很多都是CPU挂了掉电 哈哈

网友:
明显的CPu供电问题,波都不用打万用表解决大部分故障。

网友:
全部换完比测还要快

网友:
12V一共就那几个场管, 全坏掉才几分钟的事,,先换掉试试那,

网友:
這種故障, 通常我是從小4pin接上管D極開始往後查修
THX

网友:
第一步还是要确定CPU没问题,再查供电问题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
哎!真是不幸运啊!我也在修这块板,跟你的故障一样,我把管都换过,管理芯片也换了也一样,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楼主加油修好了给我讲讲哈

网友A:
这还用说吗》?上下管有短路。控制芯片一起换

网友:
CPU供电MOS管和电源IC,当然要先排除CPU没问题和座子的针没碰一起

网友B:
你的是短路,还是不出CPU电压,问题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
短路保护 慢慢排查一下了

网友C:
这个破板子,不先干BGA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短路,还是不出CPU电压,问题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

NONO!跟楼主的一样,插上4PIN几秒就掉,它又不是瞬间保护

网友:
三四秒就掉,不上U也一样,我把上下管和大小的滤波电容都拆了还是掉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ONO!跟楼主的一样,插上4PIN几秒就掉,它又不是瞬间保护

我的和你的是一样,插4PIN几秒就掉,你有没有修好啊,我有两块这样的板,我估计是通病啊,你要修好了也说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和你的是一样,插4PIN几秒就掉,你有没有修好啊,我有两块这样的板,我估计是通病啊,你要修好了也说 ...

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破板子,不先干BGA么

哥,单桥的是人都知道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单桥的是人都知道加焊

是不插4PIN掉电与桥有什么关系